[求助] LVSlvs 如何关掉查finger数,只要width一样就行

楼主(2023-03-14):
lvs 如何关掉查finger数,只要width一样就行

网友A:
gate finger 还是fin number fing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gate finger 还是fin number finger

gate

网友:
lvs 文件property 项让只查 W L

网友:
lvs可能有一个设置,类似nf compare啥的

网友:
你用过的和我们不一样,要求太高了,我们一帮做LVS就没有finger,只有总的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