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nstant toff实现方法求助

楼主(2023-03-14):
最近看到TI的一款产品用到了adaptive toff控制,但是奇怪的是这款产品并没有Vout管脚,而且是外部电阻反馈,这样对开关频率的控制是怎样实现的?

另外比较奇怪的点是他的框图显示Toff timer是要知道Vo信息的,那么这个Vo信息如何获得?
有大神可以赐教吗?

网友A:
通过SW引脚RC滤波变成直流电压代表输出电压,这样比直接采样Vout更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SW引脚RC滤波变成直流电压代表输出电压,这样比直接采样Vout更准确

跟我想的比较接近,但是感觉单纯一阶RC实现起来效率很低,比如1MHz频率,RC低通带宽如果要放的很小,至少要小过10k吧,那么RC面积要蛮大的,不然纹波比较大的话那频率也不会很稳吧。
还有别的更好的实现方式吗?

网友B:
参考TI dcap 两阶RC滤波加差动运放 搜索片内纹波补偿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TI dcap 两阶RC滤波加差动运放 搜索片内纹波补偿电路

感谢指点,我大概看了下DCAP相关内容,他这里是为了补偿要存留一些纹波,但是我的问题是对于adaptive TOFF,想要保持频率稳定,需要Vout的直流分量信息,那这个信息怎样才能最有效率的得到。当然对SW进行高阶的滤波是种方式,有没有实现方式可以借鉴。

网友:
濾SW or 濾Duty cycle

网友(2023-05-16):
可以参照CN105978337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