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求大佬,有没有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的???具体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3-03-14):
nx具体指什么

nx具体指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是二级esd,nx好像是dio的一个参数,所以想问问,具体指的是s

diode finger数不匹配

网友B:
寄生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寄生二极管?

我这里是二级esd,nx好像是dio的一个参数,所以想问问,具体指的是s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ode finger数不匹配

ok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