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如何抓pin shape

楼主(2023-03-14):
如题,我在innovus中用dbGet 尝试抓pin shape,得到的结果数值都很小,和gui 看到的pin shape 不是一个数量级,或许是需要如何处理才能得到gui 看到的结果吗?
如果不是,请问怎样才能抓到gui 显示的pinshape 结果呢

楼主:
补充,这里说的pin shape是指cell pin的box

网友A:
dbGet [dbGet [dbGet [dbGet head.libCells.name $cell -p].terms.name $pin -p].pins.layerShapeShapes.layer.name $layer -p2].shapes.rect]

网友B:
If using Innovus 18.1 and above, here is an example.
get_db base_pin:INVD1BWP140HVT/I .physical_pins.layer_shapes.shap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Get [dbGet [dbGet [dbGet head.libCells.name $cell -p].terms.name $pin -p].pins.layerShapeShapes.la ...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表达有误,您给出的指令得到的结果是lef中对lib cell pin shape的定义
我期望得到的是design中instance 某个pin 的box,类似于icc2 get_attribute [get_pins $pin] bbox
请问这种应该用什么指令,感谢大佬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 using Innovus 18.1 and above, here is an example.
get_db base_pin:INVD1BWP140HVT/I .physical_pin ...

请问大佬,如果希望得到的是类似icc2 get_attribute [get_pins $pin] bbox

不是期望得到lib cell 某个pin shape在lef中的定义,应该如何解决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佬,如果希望得到的是类似icc2 get_attribute [get_pins $pin] bbox

不是期望得到lib cell 某个pi ...

Sorry I don't have the answer.
I only found this:
get_db [get_db pinLC_FE_OFC21_n_24/I] .location
It's probably not what you are looking for.

网友C:
一个proc,看着还挺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proc,看着还挺复杂的

感谢分享~

网友(2025-06-10):
dbTransform -inst $inst_name -localPt $lef_pin_coors
把3楼的dbGet和这个结合一下,不用额外的pr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