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n的摆放

楼主(2023-03-14):
大佬们,有个问题,就是我用图形界面Edit-Pin Edit,摆放pin时;
如果指定在top,就会根据指定点依次摆放;
如果指定在bottom,它就会摆放在两端。
其余设置都没变

网友:
-pin A -side top
-pin B -side bottom

网友:
你可以通过脚本来分别指定,不要通过GUI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网友:
option 就那么几个,你整错了吧。 我经常用图形界面放pi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