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无法识别器件端口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3-14):
LVS里所有的端口都显示未连接,但是Label和pin都打了

楼主:
电路中的MOS管是我自己一层层画的,直接引用工艺库的mos管只会显示

网友A:
1.工艺库里掉不出来是不是这个问题
2.器件层次是不是漏掉了哪个层次
3.点亮下看看是不是对应的都亮了
个人感觉应该是工艺库问题 掉不出来这种情况没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工艺库里掉不出来是不是这个问题
2.器件层次是不是漏掉了哪个层次
3.点亮下看看是不是对应的都亮了

我的MOS管是自己画的,不是用的库里的,之前在1P9M里这样没问题,现在用1P8M重新搭电路画版图就识别不了LVS了

网友:
你的lvs结果不是显示识别不了端口吗 那就是你画的mos的问题,你可以对照规则文件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中的MOS管是我自己一层层画的,直接引用工艺库的mos管只会显示

是不是工艺库没有链接好呀,你其他的器件是叉叉吗

网友C:
首先必须解决工艺库调用进来是XX的问题,调用后显示XX的话你的CIW窗口应该会显示报错的原因,我判断大概率是你的设计库与工艺库的联系断了,需要去attach一下,打开CIW-Technology file maneger-attach。    第二,即便是手画也应该去design rule 那边check一下 MOS管类型所包含的所有layer。LVS识别MOS管,但凡有layer缺失是不能顺利识别的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工艺库没有链接好呀,你其他的器件是叉叉吗

重新安装工艺库后没有叉叉了,但LVS还是识别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必须解决工艺库调用进来是XX的问题,调用后显示XX的话你的CIW窗口应该会显示报错的原因,我判断大概率 ...

重新安装工艺库后没有叉叉了,但是LVS还是识别不了,我DRC只有.R和.DN类型的错误,之前用1P9M工艺跑DRC一样的情况,但LVS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安装工艺库后没有叉叉了,但是LVS还是识别不了,我DRC只有.R和.DN类型的错误,之前用1P9M工艺跑DRC一 ...

请提供MOS管,电路图,版图等更多的信息,现有信息太少无法判断具体是什么问题。

网友D:
pin层次使用是对应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pin层次使用是对应的么?

会不会是自己画的  少/多了layer    不好意思  回复错了 不知道咋删

网友:
有没有可能你没打VIA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我改了工艺库的默认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