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请教几个DRC问题

楼主(2023-03-14):
如下图中calibredrv 跑完drc后 导入innovus 中查看的violation,出现大量的VIA1 违例,但是不明白怎么违例了,怎么去修这些drv

打开cell 的cell blockage 确实是通孔之间的距离不够,如下图可以清楚的看到

网友:
应该是跑完drc吧,跑完drv是什么鬼,看rule的描述就是很简单的via to via spacing错误,rule太简单,就是表面意思,没什么解释的, 调整一下via to via的间距就行了

网友:
cell内部的via和图上的via有space问题,你开gds或者cell pin/ cell obs看一下

网友:
用calibredrv 打开gds,load DRC 结果。

目测V1 用了太宽的via,用普通的via应该就好了 ~~~

网友:
和cell 内部的pin 有drc,你把cell pin那一层打开

网友:
可以先绕线 最后再打via1的power via

网友:
改下editpowervia 的cmd 把via hegiht变大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