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谁做过inverter-based delta-sigma ADC ?

楼主(2023-03-14):
站内联系,谢谢!

网友:
书上看到过。

楼主:
受PVT或者电路寄生参数的影响大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受PVT或者电路寄生参数的影响大不大?

传统的结构受PVT影响很大,做不了实际产品,运用新的技术可以做到不受PVT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统的结构受PVT影响很大,做不了实际产品,运用新的技术可以做到不受PVT影响
...

inverter这种架构本身,就会对PVT很敏感啊。

当然,可以采取很多补救措施来改善,但这样会很复杂,原理复杂,电路也复杂,功耗也不低(虽然比传统的op-amp要低)。

fully passive integrator,是否尝试过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inverter这种架构本身,就会对PVT很敏感啊。

你看看最新的技术吧,你还停留在几年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最新的技术吧,你还停留在几年前

最新的技术,似乎是fully pass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