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如何确定模拟,时钟信号线?(已解决)

楼主(2023-03-14):
因为在画图过程中,有一些线是需要加shielding的,我不是很确定该如何快速分辨,求教各位大佬

同事说,命名字母I和什么开头的就要注意下,不是很明白

网友A:
你们自己同事命名的,肯定详细的得问同事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自己同事命名的,肯定详细的得问同事咯

这种有没有其他判别方法吗?因为有的虽然是那个字母开头,但并不用加shielding

网友B:
版图要跟电路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图要跟电路沟通

好的,谢谢

网友C:
我也想知道,楼主在做版图过程中,什么地方走多宽的线,什么地方需要做隔离,都是电路告诉你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有没有其他判别方法吗?因为有的虽然是那个字母开头,但并不用加shielding
...

命名基本都是英文缩写,简单的很,多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知道,楼主在做版图过程中,什么地方走多宽的线,什么地方需要做隔离,都是电路告诉你的吗
...

是的,走多宽要看经过的最大电流是多少。都是电路写在上面或者跟你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走多宽要看经过的最大电流是多少。都是电路写在上面或者跟你说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知道,楼主在做版图过程中,什么地方走多宽的线,什么地方需要做隔离,都是电路告诉你的吗
...

一般细的线是工艺决定吧,走大电流的需要没经验的话最好找电路确认一下,打孔方式也需要注意下,再有就是一些特殊的线了,需要shielding线来抗干扰。最近没登录,所以迟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