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仿真出错

楼主(2023-03-14):
  求助大佬,

         采用python的进程池实现的多个vcs任务仿真,每个vcs在单独目录中进行,
         目前跑着现象是总有几个用例是出错的,激励就是简单的配置几个寄存器,
         出错的用例看着波形里面配置没问题,不过输出结果就错了,试了单独仿真,是没有问题的
         拜求大佬解惑

网友:
你的仿真是共用的同一个编译文件吗?我之前写regression的时候出现的问题主要是编译文件的覆盖导致仿真出错了,如果是编译一次多次运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信息太少,连simv的出错log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