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大佬们看看这个LDO怎么理解

楼主(2023-03-14):
加了三个三极管是做什么用的,然后waveview上面左边400m指的是什么电流?

网友A:
这就是一个带隙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一个带隙基准。

对,我就截了这一小段,基础比较差,不是很理解这些mos管怎么搭建的

网友:
这是带隙基准啊,你看看书啊,书里有啊,左边一堆是个op,右边是带隙用的三极管,最右边的是dummy的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