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ix_eco_timing问题求助

楼主(2023-03-14):
用PT修复setup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求助一下线上大神:
设计用到两种不同的power domian, 一种VDDR (用到RVT的标准单元),一种HVT (用到HVT的标准单元),两种标准单元的row高度不一致, HVT的高度是RVT的一半。
PT的脚本有两句如下:

fix_eco_timing -type setup -group $PATH_GROUP -verbose -slack_lesser_than $SETUP_SLACK -hold_margin 0.0 -methods size_cell
write_changes -format icctcl -output  $rpt_dir/eco.tcl

然后发现吐出来的脚本eco.tcl里的很多cell 不对:

current_instance {VDDR}
size_cell {XXXXX} {BUFX4_HVT}

current_instance {VDDH}
size_cell {YYYYY} {BUFX4_RVT}

有什么样的方法解呢? 万分谢谢

网友A:
try this  link_path_per_instance

网友:
引用 网友A:
try this  link_path_per_instance

请教下大佬,他产生的这个eco.tcl会有什么问题?您给的这个是解决什么问题的?有点晕哦

网友A:
去pt里面man一下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pt里面man一下呗 ~~~

好的,已经查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y this  link_path_per_instance

非常感谢!搜到了

        set link_path_per_instance [list
            [list {ucore} {* lib2.db}]
            [list {ucore/usubblk} {* lib3.db}]]

但没看懂这“*”是怎么用的,是stdcell吗?

pt_shell> set link_path_per_instance [list {VDDR} {BUFX4_RVT ss_rcmin_1p08v_110c_rvt.db}]
pt_shell> set link_path_per_instance [list {VDDH} {BUFX4_HVT ss_rcmin_1p08v_110c_hvt.db}]

网友A:
但没看懂这“*”是怎么用的
===
这个应该是类似于 link_library 里面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没看懂这“*”是怎么用的
===
这个应该是类似于 link_library 里面的 *

万分感谢,按照你的方法解决了,分享下:

set link_path_per_instance [list [list {VDDR} {* XX.db}]  [list {VDDH} {* YY.db}]]

网友(2025-10-21):
根本解决办法我还不知道啊,得查一下。我可以说一个笨办法,可以 分两步进行。先竟用掉rvt的cell 、只fix hvt的domain。 然后再经用掉HVT只fix rvt的do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