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指定部分跑DRC啊

楼主(2023-03-14):
看他们说选AREA 在框一下就可以了 我这个也不好用啊

网友A:
点击红色位置出现对话框后,不要关闭对话框,然后在版图中点击要做drc区域的,左下和右上位置,然后就会自动填入坐标,然后drc

网友:
需要单独跑DRC的这一部分可以稍微远离其他不需要跑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红色位置出现对话框后,不要关闭对话框,然后在版图中点击要做drc区域的,左下和右上位置,然后就会自 ...

哇 会用了 谢谢!!

网友(2024-05-11):
引用 网友A:
点击红色位置出现对话框后,不要关闭对话框,然后在版图中点击要做drc区域的,左下和右上位置,然后就会自 ...

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