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都不喜欢在环境里面加打印函数的?(换个地方)

楼主(2023-03-14):
一个新人截图给我一大段for循环内嵌套if/else且涉及到多个变量的分支判断运算的reference model代码,然后问我为啥其中一个if语句没有被执行到。
我一看。。好家伙,写了大几百行的reference model代码,居然所有的while/for/if-else中一个打印信息都没有,这样子去调试一大堆变量的分支控制。。

在代码的每个分支跳转、循环结束的时候添加一个可控制打印级别的`uvm_info或者assertion立即断言判断很难么。。实在不行if+$error/$warning/$fatal也行啊,甚至简单粗暴点加个$display也好啊。。
是自信到觉得自己第一次写的7、800行且少说也有10-20个变量的代码就能一定一次性写对呢,还是觉得写多几行打印函数就玷污了自己的代码杰作呢。。

还有,某算法同事曾经给我release个需要一大堆配置config变量的C算法,结果只有Process start/Process end的打印,然后打印success就没了,算法的结果文本保存过程、执行过程、配置读入信息啥都没看到。。。这个算法封装起来的DPI我都不敢直接调用了,但凡出个内存溢出错误都不知道啥原因,得几十个配置变量加一大堆数组指针全部人人工检查一遍。。

我很好奇。。。自己的代码全程都不添加打印信息的小伙伴们,都是啥心态?

网友:
经验不足,遇到的问题太少了,没考虑出错后怎么检查

网友:
一般用UVM_HIGH作为开关来方便debug,又避免打印太多不必要的内容

网友:
现在初步用uvm宏的4个信息宏,环境搭建部分给full,testcase给low或medium,环境配置给high。

网友(2023-04-18):
也许这位伙伴更喜欢设断点调试

网友:
我一般搞个debug interface,把debug信息拉到波形上看。或者单步调试也OK。打印信息还是要多加的,和注释似的。

网友:
我是会直接自己做一个打印专用宏,把变量名和值都打出来,同时受uvm冗余度控制

网友:
出问题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