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uout xl分离串并联电阻

楼主(2023-03-14):
layout xl调出来的电阻是很多个串并联在一起的,要做匹配想分开。

按照论坛里的方法在  Options--Layout XL选择Parameters  把Schemetic Parameter Names 中加上segments就OK了
帖子链接  https://bbs.eetop.cn/thread-890901-1-1.html
使用后没效果,还是一整个,请问大家是什么问题呢?或者有什么别的方法呢?
电容操作方式也是一样的吗?

网友A:
帖子里 明明白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帖子里 明明白白的

按照帖子使用了,版图没反应,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楼主:
好了,要重新xl   更新一个管子好像没用

网友(2025-05-12):
引用 楼主:
好了,要重新xl   更新一个管子好像没用

请教下具体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