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zavi书上的PSRR分析

楼主(2023-03-14):
如下图,是第二版拉扎维书上P145,这里有点搞不懂,为什么全差动电路中VDD变化ΔVDD,X和Y也会变化ΔVDD,可见图5.42(b),如果把(b)等效成图5.43(c),M3+M4应该是视为一个共栅级,PSRR可以等效为共栅级的增益呀,那这里的近似等于ΔVDD是怎么来的?

网友A:
分析一下VX/VY 到GND的小信号阻抗,然后VDD到X/Y的电压传递系数,就是X/Y到GND的阻抗比上VDD到GND的总阻抗,很明显,如果尾电流源是理想源,那么X/Y到GND的阻抗非常大(因为尾电流源的源级退化,X/Y到GND的阻抗很大)所以,VDD的波动几乎都加载到了X/点上

网友B:
VDD上有ΔVDD波动,由于Ib与M5, 所以M5 Vg同样有ΔVDD波动,M3M4 的Vg等于M5 Vg,这样M3/M4 Vgs波动≈0,Iss为恒流源,通过M3/M4的电流恒定,得到Vds波动≈0,即X,Y跟随VDD波动ΔVD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一下VX/VY 到GND的小信号阻抗,然后VDD到X/Y的电压传递系数,就是X/Y到GND的阻抗比上VDD到GND的总阻抗 ...

这是完全看成了一个电阻分压网络来看了吧,在中低频应该是不能这样直接等效的吧,只有在高频才能这样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VDD上有ΔVDD波动,由于Ib与M5, 所以M5 Vg同样有ΔVDD波动,M3M4 的Vg等于M5 Vg,这样M3/M4 Vgs波动≈0,Is ...

得到Vds波动≈0,即X,Y跟随VDD波动ΔVDD

这里XY能跟随VDD是因为ro3//ro4的存在,且ISS恒定不变的原因导致的吧?   这样解释的话蛮有道理的,但是为什么不能直接看成是M3和M4构成了一个共栅级然后来求XY点的增益呢?是因为这里是大信号的缘故吗?

网友C:
M3,4由于M5可以看成diode接法,X点向上看到的阻抗是1/gm3,4并联ro3,4,X点往下看到的阻抗是ISS与M1,2构成source degeneratation的输出阻抗,X点分压近似等于VDD

网友:
引用 楼主:
得到Vds波动≈0,即X,Y跟随VDD波动ΔVDD

这里XY能跟随VDD是因为ro3//ro4的存在,且ISS恒定不变的原因导 ...

vgs=0...

楼主:
引用 网友C:
M3,4由于M5可以看成diode接法,X点向上看到的阻抗是1/gm3,4并联ro3,4,X点往下看到的阻抗是ISS与M1,2构成sou ...

为什么看成diode连接呢?我觉得应该成Vb外部偏置的CG级呀

楼主:
噢噢噢,是vgs的波动=0,那为什么XY也会变化ΔVDD,而不能看出CG级求增益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完全看成了一个电阻分压网络来看了吧,在中低频应该是不能这样直接等效的吧,只有在高频才能这样看吧 ...

你的VDD阶跃就是高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VDD阶跃就是高频信号

嗯!有道理,可是为什么不能用CG级增益来分析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噢噢噢,是vgs的波动=0,那为什么XY也会变化ΔVDD,而不能看出CG级求增益呢

谁说全差分XY也会变化ΔVDD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有道理,可是为什么不能用CG级增益来分析呢

不能说他是CG级,CG级的Gate是地,而此处Gate跟Source一样。因为Gate那个点会跟着VDD一起跑的,你看看Gate的偏置电压怎么来的,是一个diode和理想电流源分压,所以肯定会follow VDD。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说全差分XY也会变化ΔVDD了?

拉扎维第二版145页,最上面就有。我图片中已经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此不能说他是CG级,CG级的Gate是地,而此处Gate跟Source一样。因为Gate那个点会跟着VDD一起跑的,你看 ...

嗯嗯!有道理,因此栅端不能看成是外接的偏置VBIAS,所以小信号的时候不能视为AC地!谢谢老哥的指导!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拉扎维第二版145页,最上面就有。我图片中已经拍了

哦哦,没仔细看。Vgs=0,已经没有gm电流了,此时X/Y点的电压取决于上面管子M3/4的小信号电阻ro3和下面gmro2*rss的电阻分压,下面电阻远大于上面电阻ro3,所以X/Y点近似就是ΔVD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哦,没仔细看。Vgs=0,已经没有gm电流了,此时X/Y点的电压取决于上面管子M3/4的小信号电阻ro3和下面gmr ...

嗯嗯,这样理解也挺好的:ΔVGS=0,则受控源恒定不变,只能通过小信号电阻rout来传导波动,可是为什么有的回答说上面的rout是个1/gm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这样理解也挺好的:ΔVGS=0,则受控源恒定不变,只能通过小信号电阻rout来传导波动,可是为什么有 ...

M34又不是diode接法,估计看错了吧gate和source接起来不是gate和drain,小信号画一画

楼主:
引用 网友D:
M34又不是diode接法,估计看错了吧gate和source接起来不是gate和drain,小信号画一画
...

是,我也觉得不是diode连接,谢谢老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