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布线崩溃退出

楼主(2023-03-15):
请教一下,使用innovus18进行22nm项目的设计,place和CTS都能够顺利跑通,但是在routing时,进行到detail routing时,都会直接崩溃退出,也没有报错信息,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A:
这个很正常,换一个版本试试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网友B:
你设置row space了么,我在CTS的时候也崩了

网友C:
增加走线资源试一下呢。增加面积或者金属层之后如果不崩就是走线资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加走线资源试一下呢。增加面积或者金属层之后如果不崩就是走线资源的问题 ...

走线资源足够,增加面积和金属层都试过,同样崩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设置row space了么,我在CTS的时候也崩了

这个没有设置,别的项目也没有设置过,请问要用什么命令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正常,换一个版本试试

没有别的innovus版本了呀,18版本的innovus应该是支持22nm的吧,这个工艺都这么老了

网友D:
前面还有其他error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面还有其他error吗

前面没有error

网友E:
试一下在启动Innovus前,在Terminal里用 ulimit -s unlimited &&

网友:
这明显 就是工具bug,换换version吧

网友(2023-05-30):
tool bug,在route阶段调用qrcTechFile时有bug, 换tool到20版本应该也不可以

网友F(2024-01-09):
引用 网友E:
试一下在启动Innovus前,在Terminal里用 ulimit -s unlimited &&

在terminal里面输入显示Invalid null command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在terminal里面输入显示Invalid null command呀

在开innovus前输入,这个是Shell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开innovus前输入,这个是Shell指令

我就是在打开innovus之前输入的,还是这样的

网友:
你是不是qrctechfile用错了或者qrctechfile有问题啊

网友:
我也建议换一下版本 试试

网友(2024-02-27):
用ilm做cts总是崩溃,感觉log显示一堆,啥也看不出,以前也总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设置row space了么,我在CTS的时候也崩了

后面怎么解决的,不用层次化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后面怎么解决的,不用层次化可以

没有解决掉,不用row space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不用层次化?什么意思,没明白,打平做布局布线么?

网友:
就是个bug,换20.1以后版本

网友:
检查下floorplan的问题,有没有没摆的cell,checkPlace,checkPinAssignment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