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结构问题

楼主(2023-03-15):
      大家好,下图为传统教材上的ESD防护电路,不管PAD到VIN、gnd等无论正负均有二极管正偏泄流,如图1;我看现在有些设计,省略了PAD到VIN的diode,如图2,那这样的电路,PAD到gnd就是通过diode的反向击穿泄流,请问其优缺点是什么,谢谢!

      另外,GGNMOS和GGPMOS的优缺点是什么呢,理论上即可以省略nmos,也可以省略pmos吧?

网友:
你可以仿真一个HBM模型,看看PAD到GND压降是多少。

网友A:
是什么类型的diode啊,反向击穿泄流,目前没遇到过这种做法,想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类型的diode啊,反向击穿泄流,目前没遇到过这种做法,想学习学习

就是ggnmos,有时候gate会加一个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ggnmos,有时候gate会加一个电阻

哦哦,那这个我大概有一点点了解,正向应该主要靠Cgs耦合到gate电压让MOS开启,反向是NPN靠中一个结的反向电流抬升P的电位实现开启。

网友:
一般不建议图二的用法,尽量让DIODE走正向防护通路,DIODE在反向击穿之后,容易损坏,丧失ESD保护能力。可以考虑DIODE并联一个GGNMOS。

网友B:
内部电路输入有电阻到地吗?

网友:
通常都是用GGnmos,省略pmos,为了省面积,而且因为VIN对gnd有esd,可以为其他PIN对vin打esd的时候提供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电路输入有电阻到地吗?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