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LL的相位差问题

楼主(2023-03-15):
PLL锁定时,PFD的输入还有相位差吗?电荷泵还有电流输出吗?

网友:
J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A:
这是两个问题,首先,锁定是否存在相差,这与PLL结构相关,如果是I型的PLL,可能会存在一个稳态的相差的,但是对其微分后频率是没有频差的,这也是为什么选择锁相的一个原因,如果是II型的PLL,即使频率阶跃,相差都为零,所以通常是没有相差,当然极其恶劣情况,频率加速度输入也是存在的;至于,CP是否存在电流输出,首先,如果存在相差肯定会有电流,其次,现在很多PFDCP,为了消除鉴相死去,会设计一段区间使CP开关同时导通,如果CP的匹配做得不是很好,即使在相差为零时,也会有一定失配电流,当然,这也是CP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网友:
我也學習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两个问题,首先,锁定是否存在相差,这与PLL结构相关,如果是I型的PLL,可能会存在一个稳态的相差的, ...

谢谢,总结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