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用变量存储hier层次

楼主(2023-03-15):
怎么用变量存储hier层次?
用来在仿真时,自动选定fsdb dmup层次。

这里使用了string来保存,但是被认为是字符,vcs仿真时会报错。

楼主:
parameter和define好像也不行

网友A:
用`ifdef分隔就好了,为什么要储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fdef分隔就好了,为什么要储存

你说这样,在跑hdma的case时,编译要加上define DUMP_HDMA重编。跑dma的case时,要加上define DUMP_DMA重编....

我想的这样,通过解析判断跑的case name,自动选择dump的层次,不用加不同宏重复编译。

网友:
方法一  fsdbdumpvarsbyfile
方法二  -do -ucli

网友(点评):
5楼正解。我们就是所有dump波形都默认使用ucli+TCL脚本控制的,然后跑regression的各个testcase的时候,每个case有参数可以选择不同的TCL脚本来进行dump控制

网友:
楼上正解,我们项目中一般用方法二

楼主:
为什么我用ucli指定,wave文件是空的。已经acce+all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用ucli指定,wave文件是空的。已经acce+all

为啥你要从20us之后才开始dump波形?仿真有跑这么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你要从20us之后才开始dump波形?仿真有跑这么久吗

要的,配置太多,总线太慢,我也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