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EPROM和FLASH用起来有什么差别?

楼主(2023-03-15):
EEPROM和FLASH用起来有什么差别?擦写次数是flash的10倍?写时间比flash慢100倍?功耗比是flash的28倍?还有别的差别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读写时间、功耗,还有面积 有什么优劣么?

flash:读写时间快,功耗大(写功耗跟操作方式有关系,比如HCI还是FN/BB隧穿),cell面积小,但mask层数多;适用于较大容量存储器,以面积成本抵消mask成本;

ee:读写时间慢,功耗低(写一般采用FN隧穿,所以写功耗不高,读功耗其实跟接口速度有关,ee一般接口频率偏低,相同接口频率下和FLASH read功耗相差不大),mask层数少,单个cell面积大(比如<128KB,适用于小容量以及可靠性较高场景(比如<128KB);

楼主:
BYTE改写怎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BYTE改写怎么?

flash只能整个page擦了之后,才能写入新数据;eeprom可以直接对单个byte进行数据擦除后,写入新数据,page其他地址数据保持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只能整个page擦了之后,才能写入新数据;eeprom可以直接对单个byte进行数据擦除后,写入新数据,pag ...

读写时间、功耗,还有面积 有什么优劣么?

网友(2023-08-23):
Eeprom flash 工艺不同 ,

操作不同
eeprom 多数1bit  1bit 烧写,

flash 都是一个bank(page) 很多 512byte /1K  .
至于更小 bank (page) , 有些透过技巧 . copy 到空白., 在盖过去, flash 有分5v/12v .nand/ nor type

其他还有feRam  MRAM ..只是相对工艺 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