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电路里的gm问题

楼主(2023-03-15):
想请教各位 根据gm=IDS/VGS,     那么可以通过增加宽长比来增大gm 从而使VGS减小么?

网友:
可以。这个都是指小信号的。

网友:
可以的,如果IDS不变的话。注意VGS变化可能会使管子偏置状态发生变化。

网友:
当然可以,注意工作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