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DS驱动器电路问题

楼主(2023-03-15):
在设计lvds驱动器的时候,最后波形会出现很大的尖峰,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目前只有共模反馈和偏置部分以及主题电路

网友A(2023-08-07):
驱动电流不够

楼主(2023-10-25):
引用 网友A:
驱动电流不够

LVDS驱动电流就是3.5mA哈,协议规定的

网友:
P、N同时导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