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if循环中load文件

楼主(2023-03-15):
我想要在

if(ddGetObj("tsmcN40")   then
      drLoadDrf(“路径”)
       这个位置添加一另个脚本,需要load进去
   );end if

      在文中的位置添加一个脚本load进去应该怎么写?
    我试过: load "路径"  不行
   还有其他办法吗???路过的大神们

网友A:
drLoadDrf 这个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LoadDrf 这个能成功?

可以,但是这个是专门load display文件的,普通脚本好像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但是这个是专门load display文件的,普通脚本好像不行。

load("xxx/xxx.il")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ad("xxx/xxx.il") 呢

我用drLoadDrf好像可以了,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