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体管温度系数

楼主(2023-03-15):
请问大佬们,怎么测晶体管的温度系数

网友A:
扫描呗,-40到1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描呗,-40到120

是看三个极随温度怎么变化,然后再用变化量相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看三个极随温度怎么变化,然后再用变化量相加吗

看你怎么用,我建议直接放在实际电路中扫描看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怎么用,我建议直接放在实际电路中扫描看变化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