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书上不懂之处

楼主(2023-03-15):
如图,在拉扎维书上习题5.5(c),答案中的这个通过M3管子得到Iout的大信号表达式中的(Vgs1-ΔX)和后面括号里的沟道长度调制效应是怎么出来的?

网友A:
M3的电流公式应该是写错了。
这里我们可以反过来验证,把答案带进去,然后估计下1/2unCox(Vgs-Δx)^2的大小(因为沟道调制约等于1,电流大小主要取决于前面)。
你会发现偏离0.3mA很多,所以我认为这里写错了。
后面是我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M3的电流公式应该是写错了。
这里我们可以反过来验证,把答案带进去,然后估计下1/2unCox(Vgs-Δx)^2的大 ...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先求出P到Y的电压增益,然后直接把ΔVP代入,好像是可以的,但是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说回书上的这个方法,就是把书上波浪线的错误的式子写回正确的形式,再继续按照他的方法求解是不是也是可行的?就是把大括号里两个等式的第二个式子重写M3的Iout的式子,写成Id3=Iout=1/2UnCox(w/l)(VGS3-VTH3)^2(1+lammda(VP-VY)),其中如果忽略体效应,VGS3-VTH3可以写成VGS1-VTH1。替换后再联立书上的另一个Iout=Iref*沟调效应之比的等式,这样是不是也可以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先求出P到Y的电压增益,然后直接把ΔVP代入,好像是可以的,但是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

1.这个实际上就是cascode的屏蔽效果,Razavi chp3 cascode那里有讲的更细一点。关于你说的这个P到Y的电压增益,我觉得更不如说是分压(详见第一张图),这样看起来更直观。

2.这个方程确实可以解,见第二张图。我相信大家还是更习惯用第一种方法做近似解而不是解这个一元三次方程。

figure1

figure1

figure2

figure2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实际上就是cascode的屏蔽效果,Razavi chp3 cascode那里有讲的更细一点。关于你说的这个P到Y的电压 ...

太感谢了!!!现在是完全明白了!
1解决了我前面的疑惑并且解决了我另一个帖子有关PSRR的疑惑;2不仅确定了方法的可行性还让我收获了一个宝藏app,太谢谢大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