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R一般有哪些敏感信号,需要有spacing和shiel要求

楼主(2023-03-15):
请教下,在后端,我们PR一般有哪些敏感信号,需要有spacing和shiel要求?至今还没有做过有类似需要的模块

网友:
跟前端沟通

网友A:
一般是high speed clock net, analog sensitive n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high speed clock net, analog sensitive net

除了ddr block还有其他block或者top有这个需求吗?这个是不是在文档中会提示是敏感信号

网友:
常见有 pll的ref clk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ddr block还有其他block或者top有这个需求吗?这个是不是在文档中会提示是敏感信号
...

对于模拟来说,一般需要shieding signal 会 在文档里面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