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单位电容取值,借鉴XC Yue文章

楼主(2023-03-15):
在取DAC array的单位电容时,看到有推荐是(全差分结构): sigma(DNL)max = sqrt(2^(N+1)-2)/2*sigma(Cu) < 0.5LSB, 然后10bit精度要求:sigma(Cu)<0.73%, 根据18BCD工艺,此时对应1fF/um2 cap大小可取W=L=4um。

但是根据这篇文章公式: 这里同样选用1fF/um2电容,sigma vs 1/sqrt(WL) 斜率2.12%,计算出493fF。这差别有点大哦~~有没有大神推荐下怎么选择?感谢!

楼主:
冒个泡,自己还没想明白,求指点~~

网友A(2024-05-10):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参考的这篇文章嘛,最近也在考虑单位电容的选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参考的这篇文章嘛,最近也在考虑单位电容的选取问题 ...

这篇呢

Determining the reliable minimum unit capacitance for the DAC capacitor arrary o.pdf

网友B:
楼主,这个pdf好像损坏了,打不开

楼主:
抱歉,电脑原因,文件被加密,这里重新更新下

Determining the reliable minimum unit capacitance for the DAC capacitor array of.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pdf好像损坏了,打不开

这里能看到文章名字,您看要是不方便自己网上找到并下载,我可以通过邮箱发给您~

网友(2025-10-10):
楼主的推荐公式来自哪里,不等式两边单位好像不匹配?根据你给的数据,2.12%,0.73%,对应18BCD的W=L=2.9um?

网友:
按推荐公式算出sigma(Cu)<0.098%,则WL=472um^2,跟493um^2接近,区别是后者还考虑了热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