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提升buffer输出的驱动能力?

楼主(2023-03-15):
在buffer中,输出端作为SDM的参考电压,随着SDM中开关的切换,输出电压会出现比较大的纹波,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小这种纹波?

网友A:
稳定又有面积的话加cap吧

网友:
增加buffer输出管的尺寸

网友B:
1、直接挂大电容稳定                 2、BUFFER使用classAB形式,加大输出电流、增大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直接挂大电容稳定                 2、BUFFER使用classAB形式,加大输出电流、增大带宽 ...

我也是想挂一个大电容;

如果用class A有什么缺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又有面积的话加cap吧

好的,尝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想挂一个大电容;

如果用class A有什么缺点不?

效率稍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