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前辈们 pin和lable到底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3-15):
困扰我好久了,pin和lable到底有什么区别,PIN都是和金属层一样的层次啊,那打上去有什么用呢,只打lable不可以吗?LVS到底是如何识别的、

网友:
lable是为了告诉软件 这个地方要出pin

网友:
我理解是LABEL 只是一个符号,给我们人识别,而PIN分为INPUT OUTPUT POWER等,供工具识别

网友:
连线总要有名字啊,同一层次不能重名。

网友(2024-01-08):
lable是过当前层的LVS,pin是连接底层顶层cell的接口
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