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40V)轨到轨

楼主(2023-03-15):
各位大佬,第一次接触高压工艺。请问有没有关于高压电路设计的相关参考文献,还有就是对于器件的高压保护电路,高低压隔离技术等一系列参考文献。

楼主:
由于没有找到相应的高压工艺库,只能用LDMOS来作为输入级,其他的器件用一般的mos电路。如果有用普通器件来做高压电路的参考文献当然更好了。

网友A:
你是SOI-BCD工艺还是普通BCD工艺

网友B:
模拟版图的艺术,可以看一下高压器件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SOI-BCD工艺还是普通BCD工艺

普通的BCD工艺,里面能找到耐40v高压的也就LDMOS了,但是全部用LDMOS的话版图会受不了,所以打算输入输出用LDMOS,其他的用普通器件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版图的艺术,可以看一下高压器件的结构

谢谢,不过目前还在琢磨电路部分

网友:
40v rail-rail OPA

VIS 0.5um 40v
vgs=40v  vds=40v

BCD 一般没 OXIDE MOS , 某些 代工厂有 FDMOS . 这类很少, 有些还互冲  , 这类 BCD 同时存在 LDMOS (VG 低压) VG 高一点点电压.

网友:
给你一个传输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忘了贴链接https://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4554&highlight=ISSCC%2BDMOS

多谢大佬多谢大佬

网友:
LDMOS一般是耐压和Ron优化了的适合做开关用的,IV曲线一般都不是太好的,用来做模拟的运放输入能行吗?

网友D:
用LDMOS抗高压,输入对管用低压MOS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LDMOS抗高压,输入对管用低压MOS

但是输入轨到轨的话 低压MOS输入怕是顶不住吧,所以就想问问有没有像是高压保护电路之类的参考文献,实在抱歉第一次接触高压这方面的知识,说的东西可能就毫不沾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目前还在琢磨电路部分

你高压轨到轨的话,你的输入级不能直接是差分对管,需要额外的结构先降压,然后再接入差分对管,或者在尾电流源上串个耐高压的DEMOS来抗高压,差分对管依旧用低压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高压轨到轨的话,你的输入级不能直接是差分对管,需要额外的结构先降压,然后再接入差分对管,或者在尾 ...

您好,请问有没有相关的文献,目前就找到一篇是用肖特基二极管来进行栅源之间的钳位,其中其还是用正向导通的情况,要考虑其中的导通电流有点弄不清楚。

网友:
可以到专利局网站上查查相关专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有没有相关的文献,目前就找到一篇是用肖特基二极管来进行栅源之间的钳位,其中其还是用正向导 ...

这是一个宽共模的高压电流检测运功,主要是在输入级上的高压设计,可以参考一下

高共模电流检测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宽共模的高压电流检测运功,主要是在输入级上的高压设计,可以参考一下
...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