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代码中w对t的微分为什么写成相乘的,dwdt?

楼主(2023-03-15):
(无正文)

网友A:
在Verilog-A中,我们还可以使用其他的表示方式来描述微分方程。比如,“dwdt”也可以表示变量w对时间t的微分。这种表示方式与“dw/dt”是等价的,只是书写上更加简洁。因此,在Verilog-A中,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选择使用哪种表示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Verilog-A中,我们还可以使用其他的表示方式来描述微分方程。比如,“dwdt”也可以表示变量w对时间t的微 ...

好的谢谢,试过了dw/dt不可以,dwdt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