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共模反馈PAC仿真问题

楼主(2023-03-15):
如图是我用TRAN+AC仿真和PSS+PAC仿真的差异,具体在于开关电容等效为了一个电容并上一个1/TC2大小的电阻挂在负载上,因为这个电阻拉低了增益。
想知道这是我仿真的错误还是设计的问题?
运放本身的输出阻抗很大,是gain-boosting的结构,增益在140dB(tt,25℃),GBW100MHz。

看其他使用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运放文章,没怎么讲到这个问题。
对于开关电容共模反馈有什么更合理的仿真方法吗?

求大佬解答

不同开关频率下得到不同大小等效电阻的增益曲线

不同开关频率下得到不同大小等效电阻的增益曲线

虚线为tran+ac仿真得到增益曲线

虚线为tran+ac仿真得到增益曲线

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等效电阻模型

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等效电阻模型

网友A:
我的理解是sc-cmfb应用在开关电容积分器/放大器场景下时,真正的工作状态是每个时钟周期内完成对一个输入DC信号的响应,在单个周期内cmfb电容的充放电行为不会等效为阻性负载。而传统的开环仿pac,甚至仿tran看增益的方法,开关电容的周期性充放电行为长期等效为一个小的阻性负载了,自然会降低增益。
sc-cmfb运放最准确仿真还是在接成闭环积分器的tb中仿tran+ac,或者在运放输出端与cmfb电容中间加一个vcvs后仿pa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sc-cmfb应用在开关电容积分器/放大器场景下时,真正的工作状态是每个时钟周期内完成对一个输入DC ...

你好,我最近也在做一个全差分积分电路,采用的也是SC-CMFB,请问能详细讲解一下怎么仿真这个运动的环路稳定性,比如环路增益,相位裕度等,或者有相关全差分开关电容放大器的仿真方法的文章资料等,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sc-cmfb应用在开关电容积分器/放大器场景下时,真正的工作状态是每个时钟周期内完成对一个输入DC ...

非常感谢

网友(2023-09-13):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最近也在做一个全差分积分电路,采用的也是SC-CMFB,请问能详细讲解一下怎么仿真这个运动的环路 ...

请问老哥现在找到相关资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