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virtuoso如何绘制李萨如图

楼主(2023-03-15):
请问virtuoso如何绘制李萨如图?也就是说,我用正弦波测量作为输入,输出电流,结果绘制的是电压和电流分别对时间的图像,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绘制电压对电流的图像?

网友A:
图像里有个选项叫 Y vs Y;或者直接用计算器除下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像里有个选项叫 Y vs Y;或者直接用计算器除下也可以

好牛 YY就可以画电压电流图了,我想问下计算器的除是除号吗?那不是两个信号相除吗?
你说的除应该是什么函数吧?请问函数叫什么名字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牛 YY就可以画电压电流图了,我想问下计算器的除是除号吗?那不是两个信号相除吗?
你说的除应该是什么 ...

waveVsWave,应该就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waveVsWave,应该就这个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