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case_analysis设置成功却没作用

楼主(2023-03-15):
跑DC的时候,需要把选择器pin设置为0,使用set_case_analysis设置,在输出的sdc里可以看到设置成功了,但是感觉并没有起作用,与直接在rtl里把对应端口设置为0,run DC得到的结果不一样

网友A:
当然不可能一样,一个是改RTL,tie死一路了,工具优化会删除多余逻辑;另一个只是用case去简化STA的计算分支,逻辑不做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可能一样,一个是改RTL,tie死一路了,工具优化会删除多余逻辑;另一个只是用case去简化STA的计算分 ...

请问,那有办法实现tie死一路的功能吗?

网友B:
你说的没有生效,是不是case的位置不是root位置,导致别的逻辑也会影响,所以case没有传递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没有生效,是不是case的位置不是root位置,导致别的逻辑也会影响,所以case没有传递下去? ...

应该是吧,也不是很懂,第一次遇到

网友:
ime 是對的
set_case_analysis 的意思是在做Timing analysis 時,只分析設定的這個case
你要的功能,只能改RTL
原因是synthesis 必須與RTL 一致,否則Formal 會有問題

网友C:
用set_logic_zero命令,可以达到你需要的rtl tie 0 的效果

楼主(2023-04-21):
引用 网友C:
用set_logic_zero命令,可以达到你需要的rtl tie 0 的效果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