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th圆图上显示阻值为负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23-03-15):
就像下图一样,没有显示最大功率的圆,而且点上去出现的是负阻是啥意思啊?
(刚接触这个软件,不太懂,Smith圆图的一些基本知识还是知道的。向大家求教。)

网友A:
管子不稳定么?看看MSG。稳定情况下loadpull出来才是可信的

网友B:
我在Cadence里做完Loadpull后也碰到这样的结果,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匹配的时候可以通过下面的Zd和Yd就够了。
要是知道了答案,麻烦告知一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Cadence里做完Loadpull后也碰到这样的结果,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匹配的时候可以通过下面的Zd和Yd就 ...

我的cadence里仿真结束点图像没有像你这样左边的这个参数框,是我的版本问题吗,我用的IC6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不稳定么?看看MSG。稳定情况下loadpull出来才是可信的

您是指电路是否稳定嘛?仿真了K参数,在频率范围内K都是大于1的了,电路应该是稳定的吧。MSG是指什么啊?

网友:
https://rf.eefocus.com/module/forum/thread-594036-1-1.html,你看看这个我觉得他讲的很不错,实部<0,是输入阻抗<50的意思

网友:
我看视频说LOAD pull里面有个小叉叉,我怎么就没见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