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电压问题请教

楼主(2023-03-16):
请问我用华宏.18工艺做出来的基准电压为什么是凹的抛物线,正常情况应该是凸的抛物线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你好,我们是做工艺替换,电路结构是一样的,但是原来的工艺就是凸的曲线,替换后变成凹的了,请问是 ...

很有可能的,因为电阻的方值,温度系数那些可能会不同,所以会造成这种问题。打个比方,你的=电阻阻值变了,可能会造成原本的温度补偿在在低温下负温度系数占主导,高温下正温度系数占主导。可以自己再调一下试试。

网友A:
温漂曲线不一定就得是凸的,这取决于你的带隙的电路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漂曲线不一定就得是凸的,这取决于你的带隙的电路结构。

老哥你好,我们是做工艺替换,电路结构是一样的,但是原来的工艺就是凸的曲线,替换后变成凹的了,请问是不是因为工艺的差异带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的,因为电阻的方值,温度系数那些可能会不同,所以会造成这种问题。打个比方,你的=电阻阻值变 ...

哦哦好的,谢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