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中 floorplan中die与core之间的距离如何设置最好

楼主(2023-03-16):
不需要加pad的设计中,例如这条命令
create_floorplan -control_type width_and_height -core_width 400 -core_height 250 -left_io2core 15.0 -bottom_io2core 15.0 -right_io2core 15.0 -top_io2core 15.0

上下左右io2core的距离是根据什么设置的,看看能不能设小一些减小一些面积。

网友A:
不需要加pad的设计中,例如这条命令
===
看DRC 需求,一般留够nwell spacing 就可以了,通常是2um 附近 ~~~

网友:
小工艺,28nm以下,可以更小,具体看 nwell spacing 需求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加pad的设计中,例如这条命令
===
看DRC 需求,一般留够nwell spacing 就可以了,通常是2um 附近 ~~~ ...

感谢老哥再次不吝赐教

网友:
不用客气 ~~~ 希望能帮到你。。。

注意的是,因为io 有高压管子,这个地方的spacing 需要留大一点,具体和熟悉ESD的人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