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能读文件吗?

楼主(2023-03-16):
veriloga能读文件吗(不是verilog)?,我在Ref Manual 上面只看到¥fopen函数,没看到怎么读文件的方法

楼主:
请问你说的是verilog语言还是veriloga语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你说的是verilog语言还是veriloga语言

verilogA,我在cadence的analog环境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rilogA,我在cadence的analog环境用过;

哦,我去试一下这个函数,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rilogA,我在cadence的analog环境用过;

大佬 请问 veriloga定义的integer类型可以读取它的bit位吗?就是我定义一个integer a = 4;那么a = 0100,有什么方法可以读取a的二进制各个位吗?还是说只能获取a的值?
类比于verilog的reg类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 请问 veriloga定义的integer类型可以读取它的bit位吗?就是我定义一个integer a = 4;那么a = 0100 ...

for (index=0; index<`wordsize; index=index+1) begin
    out_value[index] = a % 2;
    a = 0 / 2;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 (index=0; index

这个似乎是读 integer a 的十进制形式的每一位,不过按照你的思路应该可以这样读

output[index] = (a >> index) % 2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似乎是读 integer a 的十进制形式的每一位,不过按照你的思路应该可以这样读

output = (a >> index) ...

是的,之前那是个typ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之前那是个typo;

好的

请问大佬 有用过AMS仿真器吗?我把veriloga模块放在AMS仿真器里面仿真,系统提示 internal parse error,错误在最后一行,就是在endmodule附近
但是当时我的veriloga模块生成symbol的时候编译是没有错误的,到AMS仿真这里就报错了
是connect rule没有设置对吗?我把connect rule设置范围限定在数字模块后,还是报同样的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请问大佬 有用过AMS仿真器吗?我把veriloga模块放在AMS仿真器里面仿真,系统提示 internal parse e ...

veriloga的模块就是一个analog模块,和connect lib没有关系;
symbol check and save的时候不报错,仿真的时候也可能出错的;
你先用个spectre的环境check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riloga的模块就是一个analog模块,和connect lib没有关系;
symbol check and save的时候不报错,仿真 ...

这个问题我解决了,veriloga代码不要在定义数据类型的时候同时赋值,例如:

interger a = 0;
real a = 0;
这样写的veriloga代码放在AMS仿真器里面会报错:internal parse error 而且这个错误提示也完全看不出veriloga代码有任何问题,况且这样的定义在veriloga里面是被允许的
但是包含这样语句的veriloga代码在spectre仿真器里面却又都一切正常(check and save正常,spectre仿真环境下正常,AMS仿真环境下报错),真的很困惑,是因为AMS的版本问题吗?
删除这样的语句后,veriloga就可以在AMS仿真器里仿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解决了,veriloga代码不要在定义数据类型的时候同时赋值,例如:

interger a = 0;

ams本来就各种奇奇怪怪的坑,不知道为什么;
va和v不一样的奇奇怪怪的地方多了,
我一般倾向于要么parameter,要么在initial_step的地方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s本来就各种奇奇怪怪的坑,不知道为什么;
va和v不一样的奇奇怪怪的地方多了,
我一般倾向于要么parame ...

是的 在@(initial_step)下面赋值

前面说的这个报错,我还是靠一行一行注释,运行来排查错误的,相当的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s本来就各种奇奇怪怪的坑,不知道为什么;
va和v不一样的奇奇怪怪的地方多了,
我一般倾向于要么parame ...

大佬 请问 verioga 有reg数据类型吗?应该没有吧,那我写veriloga文本的时候不小心键入reg,它怎么变成关键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 请问 verioga 有reg数据类型吗?应该没有吧,那我写veriloga文本的时候不小心键入reg,它怎么变成关 ...

没用过,不知道有没有;
不过为啥你会想在verilogA里面用re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不知道有没有;
不过为啥你会想在verilogA里面用reg?

我是输入一个名为register的变量,那不就输入reg没输入完嘛,我发现reg变成蓝色,我就知道这是预留关键字

楼主(2023-11-25):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不知道有没有;
不过为啥你会想在verilogA里面用reg?

大佬,好久不见,请问veriloga里面可以使用类似于verilog中的非阻塞赋值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好久不见,请问veriloga里面可以使用类似于verilog中的非阻塞赋值吗? ...

应该没有,va和v的块看起来一样,但是本质还是不一样的,
v里面的事件变压是非常确定的,所以不同的always块之间其实是绝对并联的;
va里面本质是模拟的,模拟就有simulation step,所以即使相同条件的@块之间,先后也是不完全确定的;

最好不要用v的那种思路来写va的model;
如果实在要凑阻塞复制这样的信号时序,可以定义electrical,<+里面加点延迟来搞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va和v的块看起来一样,但是本质还是不一样的,
v里面的事件变压是非常确定的,所以不同的alway ...

好的
我也是图方便直接用va写一个D触发器链了,因为v写的module和电路混合仿真还要走一遍AMS仿真流程。。。
当然我最后采用如下方式也可以用va的方式实现了一个D触发器链:
@(cross...)begin

a=Reg[0];
b=Reg[1];
Reg[1]=a;
Reg[2]=b;
end
仿真结果也是如预期那样

楼主(2024-01-21):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va和v的块看起来一样,但是本质还是不一样的,
v里面的事件变压是非常确定的,所以不同的alway ...

大佬,请问veriloga里边的@(timer())函数你有用过吗?它的意义貌似是在指定的时间点执行里面的语句,我用这个函数的时候报错
WRONG_DIFF_OFFSETInternalError: generating control quantities
你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这个错误是spectre仿真时候的错误,编译时候没有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请问veriloga里边的@(timer())函数你有用过吗?它的意义貌似是在指定的时间点执行里面的语句,我用 ...

我没碰到过你的这个问题;
但是va里面的timer这些个东西很多都是和仿真步长之类有关的;
对于小延迟这类东西,我更倾向于用我之前帖子里面的增加一个electrical的方式来实现;稳妥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