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sign compiler中set_case_analysis未传播成功

楼主(2023-03-16):
在design compiler中已经对相应pin脚设置set_case_analysis为0,report_case_analysis中显示设置成功,但是Timing violation中还是会计算delay cell延时(在此之外已经实验过在rtl中将相应pin的信号tie 成0,并未报相应的Timing violation),这是为什么,难道没有传播成功吗,此外也设置了set case_analysis_with_logic_constants true  /
set case_analysis_propagate_through_icg true   /
set case_analysis_sequential_propagation always

网友:
这两种方法的结果是不一样的:直接改rtl对应信号tie成0的话,在优化时就会把相应逻辑当成冗余,直接删掉;用set_case_analysis只是会简化、优化,逻辑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