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问题请教

楼主(2023-03-16):
老哥们请问LDO电源抑制的大信号分析思路是什么,因为从书上和论文上看到的都是小信号分析,但是没有大信号类似电源突变之类的情况

网友:
不知道你具体想要的大信号分析是指?

1、假设你所说的电源大信号突变,可以用一个阶跃的波形去表示。
那突变对应的LDO输出,本质上,是阶跃波形的无数个频率分量的响应叠加构成。这是小信号分析。

2、假设你所说的大信号突变,只关注突变前后稳态的结果,这是线性调整率。

3、other c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