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问题请教

楼主(2023-03-16):
老哥们请问LDO电源抑制的大信号分析思路是什么,因为从书上和论文上看到的都是小信号分析,但是没有大信号类似电源突变之类的情况

网友: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如果电源可以看成恒定不变直流值加上一个小信号(噪声),可以通过仿真PSRR来评估LDO对电源噪声的抑制作用。那如果是电源电压就是一个正弦波(这里指波动范围很大比如1v-3v),这里就要分析LDO的压差,输入输出曲线。
  如题电源抑制比大信号分析,我也是小白没听说过,同问。

网友A:
线性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

不是线性调整率,老师的意思应该是考虑电源非线性变化的时候,比如输入是个正弦波之类的

网友:
那不就是电源抑制比吗,psr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