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via的最大电流和金属长度有关

楼主(2023-03-16):
各位大佬好。我看到设计规则里面via的Imax与连接的金属长度相关,为什么呢?每一个via流过的最大电流不是一定的吗?为什么还取决于金属长度。

网友:
各位大佬好。我看到设计规则里面via的Imax与连接的金属长度相关,为什么呢?每一个via流过的最大电流不是一定的吗?为什么还取决于金属长度。(设计规则 贴出来看看)

网友A:
刚刚看到,也有这个疑问,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刚看到,也有这个疑问,哈哈

因为相同宽度,不同长度的metal电流能力是不同的,而via相当于metal的延长,所以其电流能力依赖于所连接metal的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相同宽度,不同长度的metal电流能力是不同的,而via相当于metal的延长,所以其电流能力依赖于所连接m ...

三克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相同宽度,不同长度的metal电流能力是不同的,而via相当于metal的延长,所以其电流能力依赖于所连接m ...

看见老哥在我的帖子下回复好多次了,非常感谢。大马士革工艺VIA和金属是一起做的,金属确实可以看成VIA的延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相同宽度,不同长度的metal电流能力是不同的,而via相当于metal的延长,所以其电流能力依赖于所连接m ...

确实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