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onstant gm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23-03-16):
如图所示,按照理论分析,M1管的gm应该和VDD、MOS器件参数无关,实际仿真过程中发现,M1的gm温漂比较明显,这是为什么?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用constant gm偏置的NMOS尺寸是不是最好和M1相同?

网友A:
电流跟电阻有关,gm跟电流有关
实际做的过程中是要一致的,好匹配

网友B:
你自己写了 gm和电压无关,没说和温度无关啊,你仿真和温度有关不是正常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写了 gm和电压无关,没说和温度无关啊,你仿真和温度有关不是正常的吗 ...

因为理论分析是和MOS参数无关,而我用的是理想的RES,所以就产生了疑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理论分析是和MOS参数无关,而我用的是理想的RES,所以就产生了疑问

一般仿真结果和理论还是有差距的,毕竟理论都忽略很多的二阶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仿真结果和理论还是有差距的,毕竟理论都忽略很多的二阶效应

嗯嗯,也是

网友:
M1=(W/L), M2=k(W/L), where we usually choose k=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跟电阻有关,gm跟电流有关
实际做的过程中是要一致的,好匹配

感谢

网友(2024-05-29):
引用 楼主:
因为理论分析是和MOS参数无关,而我用的是理想的RES,所以就产生了疑问

因为unCox与温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