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出摆幅和输出电压范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3-16):
razavi在求OTA的最大的输出摆幅时为什么可以使负载工作在线性区呢?而有的时候还要让差分对的某一边的电流为0,而另一边流过了所有的尾电流来求输出电压范围?这个输出最大摆幅和输出电压范围有什么区别,而在差分输出和单端输出时求解的方法又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输出最大摆幅就是输出电压能到达的最高最低电压,没区别。差分求解书上应该也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最大摆幅就是输出电压能到达的最高最低电压,没区别。差分求解书上应该也有的 ...

那为什么使得负载的mirror工作在线性区也可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使得负载的mirror工作在线性区也可以呢

这里看的是最大的范围,可以考虑工作在线性区,实际工作的时候当然不希望这样,这样会降低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看的是最大的范围,可以考虑工作在线性区,实际工作的时候当然不希望这样,这样会降低增益
...

那最大范围怎么不考虑使得下面的输入对管和尾电流管工作在线性区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最大范围怎么不考虑使得下面的输入对管和尾电流管工作在线性区呢

那如果下面的输入对管和尾电流管在线性区,你也可以分析最大范围是什么,都可以分析啊
只是一般分析也是根据实际情况,你运放工作的前提总得尾电流源不变吧,你设计电路的时候是不希望电流都变化的吧,否则整个电路就没有功能啊
而负载是可以进入线性区的,这个时候电路也是可以工作的,没问题的

就好像比较器这个电路,最后一级肯定是有管子进入线性区的,但是如果你尾电流有问题了,比较器可能就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如果下面的输入对管和尾电流管在线性区,你也可以分析最大范围是什么,都可以分析啊
只是一般分析也是根 ...

噢噢噢明白了,负载可以变,但是基本的工作状态不能变,谢谢大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噢噢明白了,负载可以变,但是基本的工作状态不能变,谢谢大佬

主要是运放是反馈系统中运用的而一般差分对管不会怎么变,但是负载的话会根据工作点的不同而变化,因此负载是可以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运放是反馈系统中运用的而一般差分对管不会怎么变,但是负载的话会根据工作点的不同而变化,因此负 ...

嗯嗯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