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at电流斜率(温漂)怎么减小?

楼主(2023-03-16):
如题,我做的ptat电流温漂太大了,我想做小,但是通过公式分析,其电流值和温漂斜率是导数关系,我把温漂做小的同时,电流也跟着小了,达不到我的要求。

我现在想得到一个大电流,低温漂的ptat电流,求指导。  减小ln n和增大R的方法我都试过了,温漂小了,但电流也不够了。

公式,电路,仿真结果如下图

网友A:
有没有可能可以加条支路做个分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可以加条支路做个分流

电流镜copy出来的话  斜率也会跟着倍增/倍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镜copy出来的话  斜率也会跟着倍增/倍减

直接加个电阻跟三极管并联不就是CTAT的电流了,斜率你想调多大多大

网友:
再做一个负温的抵消一部分?

网友:
5楼对的,可以正温电流加负温电流调节温度系数

网友:
所谓的ptat不就是随着温度在漂吗,你又要不温漂,又要ptat,应用在哪里啊,5楼方法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加个电阻跟三极管并联不就是CTAT的电流了,斜率你想调多大多大

是我呆了  忘了可以用ctat补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