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后时钟插入反相器

楼主(2023-03-16):
design只有一个时钟,design里只用了posedge clock, 在约束里set_dont_touch_network [get_clocks clk], set_ideal_network [get_clock clk],
综合后还是在时钟上加了反向器“INVD2BWP40P140 U2912(.I(CLK), .ZN(n5)); "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插inv 不要紧, formal 过了就行 ~~~

tree 上的inv ,buf ,CTS 之后都要重新安排的。。。

楼主:
有办法让DC不要插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办法让DC不要插吗?

dont touch

ideal

都加上,应该差不多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dont touch

ideal

set_dont_touch_network [get_clocks clk], set_ideal_network [get_clock clk]

他的问题是加了这个两个命令,工具还是插了,怀疑是不是没设上

网友:
ideal -no_prop [get_nets -of xxx/yyy]

楼主:
不是所有hierarchy的时钟信号都插了反向器或del cell, 只有个别子模块的clk有插入,set_dont_touch_network这个命令不是会传递的吗?在RTL代码上时钟是一个很干净的信号。 也不像是dont touch 跟idle这两个命令没起作用,没有报error,奇怪

网友:
dont touch 和  ideal ,肯定能用的。。。

网友:
我现在遇到了插入奇数个反相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