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舵DAC切换时的毛刺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3-03-16):
如图,对于PMOS控制的电流源,已经做了低交叉点处理,但是在开关切换的时候,反方向出现了一个毛刺,修改交叉点位置始终没有作用,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
解决了。从波形分析觉得应该是电容的原因,后来发现是所谓时钟馈通的效应

网友(2023-09-11):
引用 楼主:
解决了。从波形分析觉得应该是电容的原因,后来发现是所谓时钟馈通的效应 ...

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加一个相同大小的反向馈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相同大小的反向馈通

怎么加好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