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latch结构

楼主(2023-03-16):
请问图中LATCH结构两边的二极管接法NMOS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diode连接的NMOS和cross连接的NMOS构成了部分正反馈;

网友:
二极管接法是负载,交叉连接构成正反馈,增加增益,当正反馈大于1时形成迟滞。

网友:
通过调节M8,M9两个管子的size 可以调节迟滞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