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通孔电流密度求助

楼主(2023-03-16):
最近看到台积电关于Stacked Vias密度这一节,第七层到第八层之间Vz是3.077mA,第六层到第七层之间Vx电流密度是0.158mA,第八层到第九层之间Vu的密度是3.077mA, 但如果是stack放置的话,比如Vxzu,意思所有通孔(包括Vz,Vu)都变成0.158mA了吗?

楼主:
求大佬解释

网友A:
叠放后电流能力按最小的,不是Vz,Vu变小了,而是整体电流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叠放后电流能力按最小的,不是Vz,Vu变小了,而是整体电流能力

叠放之后,Vz Vu通孔面积还是和单个一样,举个例子比如叠放了一个面积S,有Vx的孔100个,Vz,Vu9个,那么意思是Mz,Mu层通过的电流按0.158*9算,不是按9*3.077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叠放之后,Vz Vu通孔面积还是和单个一样,举个例子比如叠放了一个面积S,有Vx的孔100个,Vz,Vu9个,那么 ...

因为上层VIA的尺寸通常大于底层的,所以出现底层via个数多而上层via个数少的情况,这个时候应该分层计算,比较大小,按小的;rule里面的定义应该是按照垂直“重叠”摆放来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上层VIA的尺寸通常大于底层的,所以出现底层via个数多而上层via个数少的情况,这个时候应该分层计算 ...

是的,我只是没理解Vxzu,后面0.158的意思没理解,因为垂直stack放孔的话,比如Vz Vu放9个,底下stack的Vx有一百个,那Vx层电流是100*0.158,  它的意思是Vz Vu的电流是9*0.158吗?, 如果这样算的话,叠层放孔不太敢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上层VIA的尺寸通常大于底层的,所以出现底层via个数多而上层via个数少的情况,这个时候应该分层计算 ...

我说的是快捷键o选start和end层自动stack放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快捷键o选start和end层自动stack放孔

底层via数目多,电流能力也没有顶层大,所以就按底层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层via数目多,电流能力也没有顶层大,所以就按底层算

明白了,感谢感谢

网友:
每层孔的材料不一样,大小不一样,必然通流就不一样了